请问如何做交流之均方根值(有效值)量测?

楼主:
大家好:

请问如何做交流之均方根值(有效值)量测?测量频率希望可以达到1MHZ。
目前我找到的资料如方块图所示,流程如下:

(1)先用一个仪表放大器获得回路上某一电阻的电压。
(2)在经过一个高速绝对值电路做精密全波整流。
(3)再用滤波电容变成直流后由MCU做A/D采样。
(4)从量测到的直流电压来推算电阻两端的有效值。

请问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做有效值量测,
当量测到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时,如何换算成交流有效值?
欢迎提供意见,谢谢。

网友:
呵呵 把公式搞清楚 就行了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 效果还不错
===================================

网友:
您好:

请问你是用什麽方式做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其实就是整流后滤波平均值电路,通过电阻匹配,实现输出电压等于有效值,
在全波整流时,平均值等于0.9倍有效值,调节反馈就行

网友:
FLUKE117C

用福禄克这款万用表可以准确的测量交流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