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2IN

楼主:
给P2.5输入0,程序如下

P2SEL &=~BIT5;

P2IN    &=~BIT5;

结果编译出错,改成P2OUT &=~BIT5,没问题,但我一直理解的是P2OUT为输出的值,P2IN为输入的值,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P2IN是P2口的输入寄存器,你怎么可以写成P2IN    &=~BIT5;

要读P2.5应该写成P2IN&BIT5,这样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读它,而是要给它清零

网友:
P2IN为只读寄存器,不能对其进行写操作

网友:
为什么需要对P2IN进行清零操作,P2IN是显示了当前P2口上输入电平的状况,内部清零也不可能改变外部的电平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