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编程,我写的一个小程序,用pic16f636芯片设计要求检测电源掉电时有报警,而且在RA2口的中断在0.5s后无变化也会报警。以下程序编译成功,在仿真运行时会出现堆栈溢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include
#define  Alarm      RC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33A4);
void init(void)
{
        TRISC=0X04;     //00000100
        TRISA=0X0f;     //00001111
        PORTA=0;
        PORTC=0;
        INTE=1;
        CMCON0=0x07;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0;i<=xms;i++)
                {
                        for(j=0;j<71;j++);
                }
}
///警灯报警时间//
void alarm_time(void)
{
        uint i;
        for(i=0;i<60;i++)
        {
                        delay_ms(1000);
        }
}
unsigned char check_power(void)
{

        while(1)
        {

                if(!RC2)
                        return 0;
                if(RC2)
                        return 1;
        }
}
void main(void)
{
        uint cnt,power;
        TMR1IF=0;
        cnt=8;
        init();
        T1CON=0x01;
        while(1)
                {
                        power=check_power();
                        if(!power)
                        {
                                PORTC=0x30;
                                alarm_time();
                        }
                        if(TMR1IF)
                        {
                                TMR1IF=0;
                                while((--cnt)!=0)
                                {
                                        cnt=8;
                                        if(INTF==1)
                                        {
                                                INTF=0;
                                                PORTC=0x30;
                                                alarm_time();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