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Hz的信号接收使用何种天线?

楼主:
315M Hz的信号接收使用何种天线(材质、形状、大小等属性)最好?

网友:
最简单的是使用1/4波长的一段多股导线来做天线,也可以去采购成品天线,常见的成品天线是螺旋加感式的。使用拉杆天线也可以,天线长度在1/4、1/2波长及全波长尺寸时效果最佳。

网友:
各种天线都有
弹簧天线
陶瓷天线
pcb天线:倒F,1/4波长,等
....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