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闪烁和扫描键盘的问题

楼主:
经过一天的奋斗,,终于把那个贪吃蛇弄好了,但是在效果上还是不足,当蛇身增长后(4个以后)出现了明显的闪烁问题,还有就是扫描矩阵键盘不是很灵敏。矩阵键盘方面我在尝试改成中断,但是点阵闪烁问题怎么解决啊?延时增加亮度的话又担心执行一次循环累计延时过长程序变得迟缓。这个度怎么把握啊?

网友:
补充一下,,我之前没有用595芯片用仿真做的时候没有怎么出现闪烁。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闪烁是什么意思,是那几个蛇身的点在闪,还是说整个点阵都在闪。不过我想你可以尝试下每点亮一行,进入下一行之前,先清除掉本行的数据,如果没有清掉有可能会出现上一行的数据和下一行的一起作用导致闪烁。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贪吃蛇是怎么做的,你把整个代码贴上,我才能具体解答你的问题。关键地方加点注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恩,就是蛇身在闪,我是用循环点单个点的,用一行的显示不太好处理把,就是蛇身弯曲拐点有好几个的时候.

网友:
用595单独点亮某个点时,适当延时一下可以增加亮度,蛇身闪烁问题应该是扫描点亮舍身数组时延时时间设置不当,可以根据自己的板子适当微调一下,不用过于担心迟缓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一个8*8的二维数组,用来记录整个点阵的状态,亮的位置赋1,不亮则为0。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拐点的问题,只要看每一行有哪几个点是亮的,其他不用管。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出现一样的问题。。闪的厉害。。。眼睛都花了

网友:
你可以把延时改为显示,用显示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