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白屏

楼主: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是程序问题,液晶屏接触良好)程序中包括PWM和ADC相关设置,如果去掉PWM设置那块,就不会出现白屏;主程序最后是一循环,单次执行几次循环没事,再执行几次就白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原因很多了。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是执行了到哪儿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主程序最后是一个循坏,单步运行循环貌似都没问题的,我循环了很多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帮忙啊 大牛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 中断里边是不是有和 LED 冲突的地方呢?

网友:
你 PWM 触发的方式是 Always 吗?
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