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高人帮小弟分析一下下面两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一直糊里糊涂看不明白

楼主:
固定电话的原理图,很多地方不明白,一个是欧标60ma限流图,一个是hold电路,他们分别是怎么工作的啊,特别是hlod 只是一个瞬间信号电路是怎么维持的?hold住后再给hold信号是怎么解除的?hold开启后,1v1电路是一种自锁电路吗?怎么工作的?谢谢

欧标限流电路

欧标限流电路

保持电路

保持电路

网友:
都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限流:

        当电流小于60mA的时候V701工作,V702不工作,当电流大于60mA*12欧姆=0.72V的时候,V702饱和导通,使V701的基极电压大于发射极电压,从而V701不工作,电流也就不会再增大了。

下面的电路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是0.72v  看成7.2v了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
没人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