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74hc595.h"

uchar ledLenth; //流水灯当前长度
char ledAdd_x,ledAdd_y; //流水灯偏移量
uchar led_x[64]; //流水灯坐标数组
uchar led_y[64];
uchar i;
/*--------------------------------------
  流水灯移动函数
---------------------------------------*/

为什么  他都可以开辟两个64的数组,,,(代码是点阵里的资料。。而且编译无问题)我开辟两个64的数组 老报错说segmnt too large。。。但是开一个64的数组就没问题。。。求解释,,求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必须像他那样开辟两个64的数组。。。大哥哥大姐姐,解释呀  。。头痛!!!!!!

网友:
你是不是定义了一个int型的数组,上次也有个同学碰到这种问题。你用uchar试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不是。。。只要是两个64的数组都报错。。一个就没错,,!

网友:
是编译的时候总报错吧~你可以照着图片上的配置一下内存模式。

在keil中,鼠标指着工程处,右键点击Target 1,选择Options。然后,照着图中的选择Large:variables in XDATA,再点击确定保存。看看是不是编译不报错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