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调用modelsim 仿真时 出现错误

楼主:
quartus 调用modelsim 仿真时 出现错误  不能找到这个altera.alt_dspbuilder_package  昨晚一晚上也没解决 ,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
可能没有编译相应的封装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样才能编译呢?  但是在分析综合的时候没有问题啊  逻辑分析仪也是可以运行起来看数据的   为什么只有modelsim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