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
原理图如上,测试热电阻用的电路。在AD0出监测到的输出波形如下,输出波形偶尔有这种下陷的波形。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2.5V和VCCA都正常。

网友:
LM358的性能比较差的,遇到国产好牌子的还行,如果遇到次品,可能就麻烦了。

建议检查一下输入,是不是把输入信号放大了,如果输入没有信号,输出是这样,只能怀疑IC的问题

网友:
TVS也有可能产生噪声。

过去的噪声发器的信号源,首先是齐纳管

网友:
楼主应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监看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