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的ADC转换

楼主:
在使用STM8的AD功能时,数据寄存器有左对齐和右对齐模式。我见很多人的处理方法是:左对齐模式下,在读取时,DRH数据向左移动两位。这种处理方式在高位不是零时,高两位不是被覆盖掉了么;右对齐时,也用移位处理方式,不是很理解。希望大虾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
循环移位吧,废除低两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DC模块中,怎样进行初始化!
我使用的是库函数设置的但是不能正确转化。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8s208rb.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adc2.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delay(u32 ch)
{
        while(ch--);
}
main()
{
        u8 port_value=0;
        u16 u16_ADC2_value=0;

        GPIO_Config();

        ADC_Config();

        while(1)
        {

                port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F);   //扫描ADC管脚,准备进行转化
                port_value=port_value&0x20;
                if(port_value==0x20)   //如果ADC管脚为高电平,则进行转化,并进行点灯动作
                {
                        delay(5);
                        port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F);
                        port_value=port_value&0x20;
                        if(port_value==0x20)
                        {
                        ADC2_StartConversion();
                        u16_ADC2_value = ADC2_GetConversionValue();
                        //ADC2_ClearFlag();
                        //ADC2_Cmd(DISABLE);
                                while( ADC2_GetFlagStatus()==RESET);
                                if(u16_ADC2_value > 906 && u16_ADC2_value < 1024)
                                {
                                        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3);
                                }
                                if(u16_ADC2_value > 0 && u16_ADC2_value < 905 )
                                {
                                        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2);
                                }
                        }
                }
          delay(500);
                GPIO_Write(GPIOB, 0x00);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LED灯的管脚
        GPIO_Write(GPIOB, 0x00);
}
void ADC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模拟信号输入管脚
        ADC2_DeInit();
        ADC2_Init(ADC2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2_CHANNEL_0, ADC2_PRESSEL_FCPU_D2,
                ADC2_EXTTRIG_TIM, DISABLE, ADC2_ALIGN_RIGHT, ADC2_SCHMITTTRIG_CHANNEL0, DISABLE);
        ADC2_Cmd(ENABL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