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触屏控制器

楼主:
哪位做过SSD1963触屏控制器的驱动啊?直接修改9b96驱动,除了修改硬件意外还需要怎么修改啊,屏幕总是不亮,但是可以画线!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3429-1-1.html

网友:
ssd1963有触摸屏吗?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用的就是

网友:
有的,有四条触摸屏控制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