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电源机箱亚克力面板效果图

楼主:
DIY数控电源机箱亚克力面板效果图,大家看看,提提意见

数码管用红色的,这个便宜,还好买到。这样面板亚克力基本只能用红色的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透明的,也不错,很有感觉。嘻嘻。。。

网友:
是不是加个logo好些啊。

网友:
布局看着蛮好地

网友:
按钮和输出端子位置可以换换,感觉更好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ntium 也这么说,不过我没见过输出接线端子放在左边仪表啊。见过的所有仪表都是输出端子放在右边的。这样方便接线,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比较方便。

网友:
比如显示数码管外面的框子,不要用矩形的,把直角改为圆倒角看看,感觉美观点,不然太俗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成圆角的可以,问题是空余的空间怎么处理啊

网友:
旋钮和左下角的接线柱是否进了点?
会不会碰到手指

网友:
建议换小一点的旋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一点的没找到合适的。淘宝上面找的。

网友:
主要是接线柱有点大了。想找个小点的。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悲剧了。打听了一下价格。图纸传过去后,一块亚克力面板的价格300米。
看来这个只能放弃了。还是原来的金属面板算了。

网友:
其实透明的更加适合我们搞电子的

网友:
将输出接线放到后面去嘛
前面只负责UI就可以了
留出两个供测量的点就可以了
在后面进220V和输出电源 这样多简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安捷伦66XX系列就是这么搞的。我个人不喜欢。我买了6632A还特意在前面加了两只接线柱。后面接线不方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仪器电源开关不要用船型开关,这样档次太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安捷伦的66XX系列电源开关就是用的船型开关啊。如果你说66xx系列的档次低的话。我真的没有话说。

网友:
HP/agilent早期的是船型开关,现在的大部分是互锁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啊。
这种互锁开关啥样的,淘宝有卖吗。好不好安装。

网友:
互锁式的开关非常多,电视机、显示器(阴极射线管式)的多采用这种,所以市场上相当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白你说的互锁开关是啥了。我手里还有。只是不知道叫互锁开关。这东西安装有点麻烦。要用两颗螺丝与机箱框架固定。

网友:
怕不怕电磁辐射超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电磁辐射超标。建议把手机扔了吧。电源的频率一般在几百千赫兹。能辐射到哪儿去。

网友:
做的不错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