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0057】雪崩光电二极管功率检波器应用

楼主:
电路功能与优势

本文所述电路用ADL5317的监控电流输出IPDM与ADI公司的跨导线性对数放大器(如AD8304、AD8305、ADL5306或ADL5310等)直接接口。图1所示为ADL5317与AD8305接口所需的基本连接。在该配置中,设计人员可以利用ADL5317的完整电流镜范围实现雪崩光电二极管(APD)的高精度功率监控。

网友:
激光通信中使用的光敏元件。在以硅或锗为材料制成的光电二极管的P-N结上加上反向偏压后,射入的光被P-N结吸收后会形成光电流。加大反向偏压会产生“雪崩”(即光电流成倍地激增)的现象,因此这种二极管被称为“雪崩光电二极管”。

它是一种p-n结型的光检测二极管,其中利用了载流子的雪崩倍增效应来放大光电信号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其基本结构常常采用容易产生雪崩倍增效应的Read二极管结构(即N+PIP+型结构,P+一面接收光),工作时加较大的反向偏压,使得其达到雪崩倍增状态;它的光吸收区与倍增区基本一致(是存在有高电场的P区和I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