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带液晶屏的LM3S9B92 买一块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
 今天烧了一块带液晶屏的LM3S9B92,不知道买一块大概需要多少钱,实验室老师要找麻烦了,哎,悲剧啊。。。。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
开发板?还是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发板哦 哎 痛苦死了

网友:
你查查是哪个部分坏了,如果是芯片的话换上一块就行了。。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输入那部分电源外面的电容已经穿了。。。。一上电就发热。

网友:
换吧,没事的,花不了几个钱,正好学东西。

你把开发板的电路图发上来,说说是怎么烧掉的,让坛里的帮你看看怎么修。

买块新的贵了,我看到TI他们的开发板要几百美元。

网友:
是电容坏还是降压降压芯片烧了?找元件换吧,整个板要好几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做实验调试的时候,锂电池正端引线(11V)不小心碰到GPIO口的,立马白屏了。那个线性稳压器U9周围的电容穿了。。。。

网友:
修修是可以的 没那么脆弱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他地方还不知道坏没坏,能修好吗?版主。好着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不如就将板子的情况一步步介绍出来,自己也一步步分析一下,然后大家帮你一起修修看。
修不好那就没办法了,修好了就是运气好啊

网友:
为啥会烧呢?   LZ肯定干了啥子哇。。

网友:
回复 网友E:

11V电池正极接线在调试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哪个GPIO口啊。。。

网友:
是啊。说清楚一些,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如何上电后,芯片发热严重的话,一般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芯片自己坏了。内部短路。
一种是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导致芯片输出电流过大。
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1v的电源加上肯把芯片给烧了,芯片换了,去ti官网上申请一个,芯片吹下来测下电源有没有坏,一步一步来就行!

网友:
确实挺悲剧的。

网友:
我看是单片机烧了,我遇到过一次,楼主换测下单片机,我想换个片子就好

网友:
您是指9b92那块芯片坏了,其他外设还可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