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产生的ddr控制器怎么和自己的逻辑对接

楼主:
MIG产生的ddr控制器怎么和自己的逻辑对接?我用了2个fifo,一个入一个出,但是出来的信号总是不正常。求助

网友:
首先要分析清楚,DDR控制器时序,用途。然后才能知道怎样设计逻辑电路或时序电路去与之对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xilinx的MIG,产生的控制器里面有个testbench,我已经上板调试了,正常运行,后来我在testbench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由于我的数据是27M的时钟8位输入,ddr控制器是100m时钟,32位输入,我得加个fifo,但是我加了fifo之后,发现,数据总是无法读入到ddr里面,不知道斑竹用过MI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