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1602显示

楼主:
/*-----------------------------------------------
  名称:LCD1602
  论坛:
  编写: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通过标准程序静态显示字符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sbit RS = P2^6;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写数据端
sbit EN = P2^7;   //使能端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P1=Temp;                     //把值输出到P1口,用于观察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LCD_Write_String(0,0,SBUF);  //把从串口接收到的值输出到1602屏上
   //问题1:要实现把接收到的值输出到1602屏上
   //       正确代码应该怎样写
   //问题2:电脑串口调试工具输入的汉字
   //       1602上是不能显示的,该怎样处理
   }
 if(TI)
  {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LCD_Write_String(1,0,"1602 Good! OK!");
InitUART();
SendStr("串口通信单片机测试 电脑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信息 显示到1602显示屏上");
ES    = 1;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1,'o');  //写一个字符到显示屏上 前面的数字是坐标
  LCD_Write_Char(8,1,'k');
  //LCD_Write_String(2,0,"test....");
 }
}

Keil uVision3 51C源代码

网友:
请教 前辈指导 两个问题

//问题1:要实现把接收到的值输出到1602屏上
   //       正确代码应该怎样写
   //问题2:电脑串口调试工具输入的汉字
   //       1602上是不能显示的,该怎样处理

代码和源文件在 楼上

网友:
能实现吗????

网友:
//问题1:要实现把接收到的值输出到1602屏上
   //       正确代码应该怎样写
   //问题2:电脑串口调试工具输入的汉字
   //       1602上是不能显示的,该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