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图的问题

楼主:
帮我看看这图的问题

网友:
这图我看也没啥问题啊?只是,如截图处,要是我,我就不这么画。

中间这线怎么这样呢?

中间这线怎么这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很多明明可以走直线的你偏偏要弯来弯去呢?还有,上面那个朋友说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放个过孔另外一层绕过去,没必要硬在焊盘之间跑

网友:
图中好多线可以走直线的,但楼主的图上都是S啊,另外,如果楼主是做单面板的话,并且不是用酸腐蚀,铺地就算了,直接用线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