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驱动1602LCD,帮忙找找原因;原因已查明,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
无法驱动原因:

昨天换51单片机,点亮LCD没问题。由于是开发板,硬件电路是固定的。所以问题可能出在单片机或程序上。

说起来比较诡异。之前无法点亮的原因是单片机存在故障PORTC没正常工作

我利用PORTD=PORTC,PORTD.0能驱动LED灯。检验PORTC一直输出高电平。C端口不正常,A、B、D均正常。

确认了PORTC没正常工作。

然后编写小程序验证:

PORTC.0=~PORTC.0;

结果下进去后,LCD竟然显示了。。。无意中就显示了。(之前停断电多次,RST均无法显示。)

怀疑这种现象是由于单片机C端口出错?死机?没启动起来?

这种感觉,感觉人品好差。这种奇迹的事情竟然让我遇见了。

重新再次把原程序下载进去,一切正常,OK!

谢谢大家。程序正确。和我一样的新手菜鸟拿去学习。

程序通过Proteus仿真atmega16单片机能正常显示。下载到板子上,板子单片机为atmega16L结果不能显示。帮忙找找原因。

Proteus 仿真能点亮。

实际LCD无反应。

硬件电路错误的可能性不大。液晶无法确定好坏。(之前从没点亮过)

附上程序。程序很简单。

#include<mega16.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PORTC.0
#define rw PORTC.1
#define e  PORTC.2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ORTA=com;
   delay_ms(5);
   e=1;
   delay_us(1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rs=1;
    rw=0;
    PORTA=data;
    delay_ms(5);
    e=1;
    delay_us(10);
    e=0;
}

void init()
{
     rw=0;
     e=0;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PORTC=0x00 ;
     DDRC=0xff ;
     PORTA=0x00;
     DDRA=0xff;
     init();
     write_data('A');
     while(1);
}

网友:
程序看起来挺对的 你看看调光电阻 调调看

网友:
我也有这种疑问啊?

网友:
建议调试下液晶对比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过液晶对比度的,会使黑色方块变亮或变浅。不显示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解决吗?解决了记得来帮我一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