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很白痴的2个问题

楼主:
关于放大器很白痴的3个问题

1.  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区别:问题如下

如图接法,根据虚短、虚断,放大器1的输出电压
放大器2的输出电压
输入接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效果相同,不仅仅是这样的电路,加法器、减法器将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调过来接,只要根据“虚短、虚断”计算后结果依然相同。我就不明白了,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再来一个:问题如下图

输入端的电阻R1不要,直接接入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根据虚短虚断,5点和6点都为0(即GND),V_in短路!!!请注意,是理论上短路,虚短虚断只是计算放大器时用的理论,不是真正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间短接,既然不是真正短接,上图正负输入端就不会短路,那么同一条导线上V_in有电压,到5点就没电压了,说不通啊。。。。

网友:
第一和三个图是错的,只有第二个图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错的呢,能提示下么,我用虚短、虚断的原理计算并没有错啊,图1图3错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看看模拟电路书啊。

网友:
图一和图三,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1、区别:接同相输入端的信号,输出将与之同相;而反相输入端将与之反相。
另一个区别是,它的放大量,一个是(1+Rf/Ri),而另一个是(Rf/Ri)。还有个区别,同相比反相更容易不稳定。
实际上,作一般应用,如作交流放大时,可以不考虑它们的区别

2、
首先楼主应该理解一下“虚”的问题,它是在分析的时候的一种假设,所以前面加了个虚字(请注意,这种假设是在运放正常工作时的假设)。这都是由于放大器的另一个假设而得的:增益无穷大。

图中电路,它的增益(假设Vin没有内阻,为一理想的电压源)为:Rf/0,即无穷大。也即,不管你输入多大的电压,只要不是绝对的0,它都会使放大器饱和。因些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会使放大器工作在正常的动态范围,“放大器”已经不是放大器了,那么分析它的输入部分的“虚短”的假设你还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管你输入多大的电压,只要不是绝对的0,它都会使放大器饱和”
你指的放大器饱和,是我图中哪个放大器饱和了呢?????
你的Rf对应我图中哪个电阻呢???
谢谢!!

网友:
放大电路的反馈不能使给 - 的,不是给 + 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还解释不清楚了,我去找个凳子来坐着慢慢看.
不过楼主需要注意一下,不管什么理论,运用的时候都是有一定条件的.虽然我不记得"虚短","虚断"的应用条件,但楼主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套用理论,显然犯了"本本主义"错误.

网友:
负反馈啊。。。

网友:
算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运放,就是个 增益超高的 多级放大器嘛,
你想它输出 1V,讯号也许只需 1μV 而矣,这关系是固件参数,不管你开环闭环都一样;
以当今的科技,吃 3.3V~5V 的运放,该不至于才输出 1V 就告饱和的吧?!。

网友:
不管你有没有 R1,如果 5和6 之间可承受 Vcc 的话,那么这运放就会完全飽和,直到你把56两脚碰接方休!

网友:
第 10 号端子接了地,V8(Vo)是 +1V,若 R1=R2,则 Vi 就必然需要 -1V,而 V9 嘛,就是我先前说过的 1μV 了,此刻,这 1μV 也是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觉得我很佩服楼主(不是说笑),因为不懂就问,或许您已经工作了。心想这群学生怎么了?怎么这么简单地都问,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书上就讲的稀里糊涂的,还有就是老师讲的时候就是那么讲的,没有实际的例子,因为期末考试的时候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那样做就对!所以没有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了!我还是希望论坛里面的大侠结合自己的经验为我们大学生出一本实用的模拟电路的教材或者学习指导吧!

网友:
现在读研呢,说实话,大学就那么回事,只有用的时候才认真学,现在没有老师教了,导师就是个摆设,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论坛,早知道当初就好好学了,什么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实际中用的很少,能用上的都是以前我们觉得不重要的,唉

网友:
正反馈是没有虚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你指的放大器饱和,是我图中哪个放大器饱和了呢?????你的Rf对应我图中哪个电阻呢???谢谢!!

你算算第三个图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Rf一般指反馈电阻

(第三个图的R2是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world.com.cn/attachments/month_1203/20120321_08001fe8c34fa1ec8b70R29ZyrASYSzR.jpg 第 10 号端子接了地,V8(Vo)是 +1V,若 R1=R2,则 Vi 就必然需要 -1V,而 V9 嘛,就是我先前说过的 1μV 了 ...

10脚接地,说明不了8脚就一定是1V,

网友:
虚短虚断不是在所有条件都成立的
正反馈是不稳定的,所以不能采用虚短假定。但续断不同,运放输入端都呈高阻,因此正反馈虚断仍然成立。

网友:
虚短

正反馈当然不是虚短,很多时候还要在正负输入端跨接 反并联二极管 以求保险,但运放本身的增益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