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实验说明中,有时会提到,某引脚为低电平,某引脚为高电平,这些高低电平的具体数值为多少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引脚的电平定义了,在数据手册的IO中有定义的。比如MSP430我记得高电平时最低Vcc-0.6v

网友:
这就是数字线路的所谓0电平,1电平。具体数值得看你系统的设置啊

网友:
比如MSP430如果3.3V供电,3.3V则为高,0V则为低。但是它又有一个容限,如下面的表格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