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NRF905时,MCU的晶振一般都用多大的?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5438

网友:
你用NRF905和MCU的晶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5438,时钟系统没有设置(就是MCU默认状态,ACLK为32768HZ,SMCLK为1M多,波特率为9600),但接收不到数据,我看到有的人SMCLK为8M,波特率为19200,怕这里有问题,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用32.768,MCU内部有FLL倍频。一样的

网友:
接收不到无线模块的数据,先看你通讯接口的配置是否正确吧。芯片UART和无线模块的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位数,奇偶校验什么的都设置的一样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看NRF905的5个寄存器,没有涉及到要设置波特率、数据位数等等呀

网友:
NRF905 可以有几种晶振,我们一般用的是1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