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把verilog代码转变成VHDL

楼主:
module switch(Din,rd_n,CS_n,databus);
input [7:0] Din;
input rd_n;
input CS_n;
output [7:0] databus;
reg [7:0] r_databus;

always @(negedge rd_n,negedge CS_n)
begin
case({rd_n,CS_n})
2'b00:r_databus <= Din;
default:r_databus <= 8'bzzzz_zzzz;
endcase
end
assign databus = r_databus;

endmodule

关键是always块多时钟沿控制,在VHDL中如何描述?希望能通过modesim仿真的,先谢谢了!!

网友:
过程中

多时钟沿控制:

关键就是就用系统时钟检查例如: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a_reg<=a;

    if (a_reg='0') and (a='1') then

          ------------

    end if;

end if;

网友:
谢谢先!我是要把上面的verilog转变成V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