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
    为什么场效应管的抗干扰能力比晶体管强?是因为输入电阻大还是别的什么结构特点?

网友:
实际上 场效应管 更容易受干扰

网友:
楼主的说法不对,事实上恰恰相反,场效应管是电压型器件,双极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电流型器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电压型器件的抗干扰能力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效应管更容易受静电的影响而损坏 是不是就是抗干扰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