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1.0的mempool部分程序

楼主:
 在mempool.c的191行,下面这段代码中红色部分是不是有问题啊?

/* init memory pool */
 mp->block_size = RT_ALIGN(block_size, RT_ALIGN_SIZE);
 mp->size = (block_size + sizeof(rt_uint8_t *)) * block_count;

 /* allocate memory */
 mp->start_address = rt_malloc((block_size + sizeof(rt_uint8_t *)) * block_count);

mp->block_size >= block_size,这样用rt_malloc分配的内存不是小于(mp->block_size + sizeof(rt_uint8_t *)) * block_count,使用时认为每一块是mp->block_size,实际却可能没有这么大,不就出现越界了吗?

网友:
小于还是大于,应该是大于。

block_size经过RT_ALIGN处理后,会去大于它的对齐地址而不是小于。

网友:
回复 网友A:

mp->block_size >= block_size,我们认为每一块是mp->block_size,而分配的内存是用block_size计算分配的,不是分配的内存小于我们认为的每块应该的大小吗?

网友:
仔细检查了代码,发现不是mp->block_size的问题,因为mp->block_size只会赋值一次后就不再使用。所以每次依然是按照block_size进行分配,但是当block_size不对齐时,会触发memory fault方面的错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svn 内核中已经对它进行修复了。谢谢你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