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28 spi通信无法获得正确的反馈

楼主:
手上在做一个用atmega128通过spi控制一个CCD模块的东西,但是从SPDR中读取的反馈始终不对。程序很短,个人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希望各路大神能帮忙看看。SS片选悬空。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delay.h>
#define FLAG PINB.4
unsigned char clear;
void spi_init()
{
DDRB=0x07 ;
PORTB=0x1F;
SPCR=0x53;
SPSR = 0x00;
clear=SPSR;
clear=SPDR;
}

unsigned char TEST()
{
bit lastFLAG=0; //定义一个用于对比FLAG电平翻转的位变量
unsigned char Error = 0; //定义一个用于报错的变量
if(FLAG) //判断FLAG是否为低电平
{
SPDR = 0xFF; //发送控制码0xff来翻转FLAG电平状态
while (!(SPSR&0x80)); //等待发送控制码完成
clear=SPDR;
while(FLAG == 1); //等待FLAG脚翻转为低电平
}

lastFLAG = FLAG; //备份FLAG脚电平状态
SPDR = 0x01; //发送控制码启动一次采集,0x01代表最小曝光时间
while (!(SPSR&0x80)); //等待通信完成
clear=SPDR; //清除标志位
while(FLAG == lastFLAG); //等待FLAG电平翻转,此时模块正在采集数据,时间较长
lastFLAG = FLAG;
SPDR = 0xFF; //发送控制码0xff来命令模块准备发送数据
while (!(SPSR&0x80));
clear=SPDR;
if(SPDR!=0X55)//判断反馈是否为0x55(始终读不到0x55,按照CCD模块的说明书,正确的话应该读取到0X55
{
return Error = 1; //中止函数执行并报错
}
}

void main(void)
{
spi_init();
while(1)
{
TEST();
}
}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CCD采集模块啊?我也正在使用,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没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到时候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