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输出正负12V和正负5V芯片

楼主:
有一款能输出正负5V和正负12V的电源芯片,在哪里见过,忘了型号了,哪位知道有哪些芯片可以输出多路双电源芯片

网友:
有这样的芯片但既不好买,价格也比4片独立稳压IC贵,优点也就体积小点,除此之外缺点居多,尽量还是用独立式的稳压芯片吧。

网友:
最后还是选的LT3471,5V输入,正负12V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有多少?

网友:
使用通用芯片吧,

网友B:
正负12V的 试试可以CS51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12V的 试试可以CS5171

那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