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内部的DAC问题

楼主:
请问430系列单片机内部的DAC能够产生的信号频率最高为多少?我想产生150KHZ的线性调频信号,哪一系列的单片机能够完成?

网友:
不知道您的应用是什么?

网友:
150kHz?是正弦波?用DAC应该不可能产生如此高频率的正弦波吧?楼主有没有算过多久要改变一次DAC的输出值?

网友:
用PWM能不能实现?

网友:
我想用内部DAC产生线性调频波,但是我试过16X好像不能产生,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不知道其它型号的能不能产生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你要的最低的DAC采样率和分辨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