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3e prom 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21):
xilinx spartan-3e prom 配置问题
配置RAM成功,程序能运行(LCD显示程序),但是在配置 xcf04s serial platform flash prom时,也提示programe succeed,但lcd上却没有显示,这个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求解啊!
FLASH
lcd
程序

网友A:
FPGA有个开漏型的DONE脚,程序下载成功时可上拉为高,若见DONE为高则说明下载已成,查代码问题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意思就是 下载成功并不代表我的程序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代码能下载得到ram上运行 并且是对的 代码应该木有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下载成功只说明语法写对,综合通过,代码已被载入到片内RAM执行。至于执行结果会是什么,视各process的程序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我查不出代码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时序,若是控制LCD,最易被忽略的是每个命令之后的等待时间是否足够。
1、仿真
2、用示波器看实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