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有图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一种应变片式的压力传感器,可是拿来后不知道怎么用,下面是手册和图片,有没有用过的或者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补充一下啊,文件中给的电桥的方法我没试。
我是稍稍想了下,感觉它的原理应该就是压力会导致传感器电阻发生变化。那么白线和黑线接上电源后,红线处的电压应该会根据压力有所变化的啊~~~~
可是我这样做了,输出一直是一个数,怎么压都没有变化~~~~~~

网友:
变化非常小的,不知道你用什么测的

网友:
不懂,先问一下多少银子?
哪里买的?网上买有点不放心呀准不准

网友:
8块钱,应变片的貌似都是很便宜吧
我用的是单片机的AD测得,参考电压时3.3V,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很准了啊
单片机AD输出的电压就是一个值,都没变过(AD功能测试过,是正常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主要看图片看起来看大了
请问在哪里买的?网上么?

这个玩意其实对机械机构有没有要求呀?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对,学习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我知道问题了。传感器电阻是有变化,但是变化非常小。其满量程才2mv/v,所以在不放大的情况下很难检测出来。一般处理的方法中都要放大128db……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