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11哪个口可以做数据总线

楼主:
想用PX来扩展IO,用3片244,来扩展出24个IO口。但是不知道P1 P2 P3 P4 P5 P6,  6个口中哪个口可以作为数据总线??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拜谢了!

网友A:
数据总线?只是普通的并行输出?还是有特定的要求?若只是普通的并行数据输出的话,6个port口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总线?只是普通的并行输出?还是有特定的要求?若只是普通的并行数据输出的话,6个port口应该都可以

不是只有三态的IO才能做总线么。。就是将8个IO扩展成24个IO ,每个IO口要接3条数据线。。。不是每个port口都行的吧??

网友:
如果是模拟总线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