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函数怎么放到RAM里面运行?

楼主:
用LM3S9B96编了一个算法函数,下载到片内Flash里面运行,执行时间是35us,离设计目标很远。怎么把这个函数放到RAM里面运行?程序开始时,自动从FLASH里面把这个函数搬运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如下的链接
LM3S系列的ROM RUN和RAM RUN: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6084-1-1.html

网友:
在include包含 ROM库H文件

在程序中所有函数前加ROM

网友:
在flash中运行不比在RAM中满,没有必要搬移程序。

网友:
1. 看你主频是多少,如果主频在50M以下,你放在RAM里运行的时间和放在FLASH里的时间是一样的,节约不了时间。TI的M3 在50MHZ以下都是单周期访问FLASH,所以放在RAM和FLASH里运行时间是一样的。
2.  如果你用的KEIL编译环境,在函数名的后面加上__ram可以让该函数放在RAM中运行。
3.  如果你要更进一步了解如何设置函数的运行位置,你可以学习下分散加载文件的原理。我之前在论坛上发有学习笔记,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还是不太明白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比较菜,还是不太明白。

能否给个示例,怎么在函数名后面加个__ram?我加了,编译就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