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求助啊

楼主:
sim300接通电话后。。从电话那头说话。。。sim300听不到。。。但是从sim300这头说话。。电话那头可以听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求助

网友:
显然是你的音频通路电路不对,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吧,另外注意正确选择音频通道。

网友:
嗯.sim300AT指令电话拨出去以后软件上就到头了,听不到声音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