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

楼主:
我是应届毕业生,还没毕业,公司是做ECU汽车电子的,要求我们提前去看看freescale hcs16或者powerpc的单片机,但是我今天去了图书馆,只找到了两本freescale hcs08 和coldfire的书,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系列是不是相差很大,看后面的两种书是否能够替代 freescale hcs16和powerpc。

网友:
道理都是相通的,真掌握了一种应该一通百通,剩下的事情是仔细阅读要用到的MCU的器件手册。

网友:
从没听说过fsl有hcs16,是hcs12吧,这方面书还是有的
powerpc比较高端,一般公司不用,书也 基本没有
看芯片手册,买开发板调试是最好方法

网友:
你们都很牛皮

网友:
没听过这种片子,主要是没用过

网友:
PowerPC马上就淘汰了貌似,要说难度大不大,个人认为不要在意核心的问题,因为那涉及到汇编的问题,一般很少用到,至少第一阶段先把芯片跑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学习一个类型或者一个厂家的芯片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设计风格。善于总结问题。做到这些你进步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