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调试器固件升级失败,调试器不能用了

楼主:
今天下午在下程序的时候不小心点了那个固件升级的提示,结果自动升级,过了一会儿之后提示说错误,之后再连接调试器和电脑,调试器的灯就不亮了,IAR程序中也找不到可以下载的地方了,这是为什么啊?
重启过电脑,重装过驱动,都不行,请高手指点啊。。。
在线等的,谢谢各位。。。
下面是错误的截图,当时在线升级的时候是这样提示的,后来下程序也是这样提示。。。

网友:
在线等,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求救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在论坛中的链接:
关于IAR下调试MSP430芯片,遇到程序不能正常下载的解决办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8526

网友:
如果不想重新安装,可以考虑使用如下的链接:
USB型MSP430仿真器V3版固件降级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1&extra=#pid1241043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如果装了ccs可以直接找一个叫MSP-FET430UIF Debug Interface,选V3-V2降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