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发送的问题,望热心人解答

楼主(2012-03-22):
avr串口发送的问题,望热心人解答
为什么发送的时候是判断UDREn是否为1,而不是判断TXCn是否为1呢?书上说只要发送移位寄存器和发送缓冲寄存器为空就会置位TXCn的啊,初始化后这两个寄存器难道不是空吗?不解啊,刚学,很多不懂的地方
问题
Atmel

网友A:
请考虑一下过程:发送数据先被程序写入缓冲寄存器,然后由硬件把数据从缓冲寄存器转入移位寄存器并逐位对外传出。程序从UDRE看到的是缓冲寄存器是否可写,若可写可写完就走人,不必关心此后的移位和串行发送。
程序从TXC看到的是数据对外发送完毕,程序根据TXC写数据也是可以的,但会浪费一些时间,因为TXC的置位要迟于UD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