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测得PE6/PE7悬空的电压为1.4V左右,好奇怪【LM3S*B**】

楼主:
之前用万用表测得好像只有0.3V左右,所以感觉怪怪的,现在边上没万用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电流是怎么测的?

网友:
这个其实也是电压。。。我是想通过检测电压来检测电流。上图中检测的两个值都是电压。

网友:
悬空电压不确定的!

网友:
1. 设置管脚输出为高,
2. 如果设置为输入则需要把上拉使能,否则测的电压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