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求助

楼主:
问题:为什么发的和收到的不一样啊比如发00收得的是80等等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init()
{
EA=1;
ES=1;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d;
TL1=0xfd;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a;
RI=0;
a=SBUF;
P1=SBUF;
SBUF=a;
while(TI==0);
TI=0;
}

网友:
你是自己发自己收吗?用P1口观察数据?这样的话你怎么也得给一个初始值吧,这样才比较好判断。再一个,使用串口的时候定时器应该工作在自动装填状态,因此就不需要再用中断给定时器赋值了。你再试一下吧

网友:
对,给初值?

网友:
传送速率???
怎么进入串口中断??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晶振的原因

网友: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