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外接FPGA问题 用EPI?

楼主:
菜鸟问:

LM3S9B90 跟 ATLEAR的FPGA通信,是否用EIP功能?

思路是使能EIP模块,参考以下连接。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7/t/407.aspx

后来发现有EIP MODE,具体用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
和FPGA连的选择多了,EPI可以
你也可以用SPI,IIC等等,基本上任意接口都可以;主要取决于你的需求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点么?

我参考的是ALTERA的资料,嵌入式串口通信跟FPGA的EPCS1连接通信,现在知道有8个引脚:
DCLK nCS  nCE nCONFIG 数据输入输出等。FPGA的引脚知道是那些。

想知道9B90上那些引脚跟FPGA连接?找了找就是EPI有类似的功能,所以思路就是使能GPIO的EPI引脚,做一些初始化。
这个思路请教对否?

网友:
void
FPGA_Init()
{
// Enable the FPGA Controller.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PI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C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D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GPIOG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GPIOH
//
GPIOPinConfigure(GPIO_PH3_EPI0S0);                                                //D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2_EPI0S1);                                                //D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EPI0S2);                                                //D2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EPI0S3);                                                //D3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EPI0S4);                                                //D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EPI0S5);                                                //D5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EPI0S6);                                                //D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EPI0S7);                                                //D7
GPIOPinConfigure(GPIO_PH7_EPI0S27);                                        //iRDY
GPIOPinConfigure(GPIO_PD5_EPI0S28);                                        //WR
GPIOPinConfigure(GPIO_PD6_EPI0S29);                                        //RD
//GPIOPinConfigure(GPIO_PJ6_EPI0S30);                                        //FRAME
GPIOPinConfigure(GPIO_PG7_EPI0S31);                                        //CLK
//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2 );                                  //D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D2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                                  //D3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6 );                                  //D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 );                                  //D5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0 );                                  //D6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 );                                  //D7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7 );                                  //iRDY
    GPIOPinTypeEPI(GPIO_PORTD_BASE,GPIO_PIN_5 );                                  //WR
    GPIOPinTypeEPI(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 );                                  //RD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GPIO_PIN_7 );                                  //CLK

    //
    EPIDividerSet(EPI0_BASE, 0);

   // Sets EPI module.
   EPIModeSet(EPI0_BASE, EPI_MODE_GENERAL);

   // Configures the interface for general-purpose mode operation
    EPIConfigGPModeSet(EPI0_BASE, EPI_GPMODE_DSIZE_8         |
                                                      EPI_GPMODE_ASIZE_NONE    |
                                                               EPI_GPMODE_RDYEN         |
                                                               EPI_GPMODE_CLKPIN         |
                                                               EPI_GPMODE_READ2CYCLE  |
                                              EPI_GPMODE_READWRITE         |
                                                               EPI_GPMODE_CLKPIN, 0, 0);

    //
    EPIAddressMapSet(EPI0_BASE, EPI_ADDR_RAM_SIZE_64KB | EPI_ADDR_RAM_BASE_6);

//EPIFIFOConfig(EPI0_BASE,EPI_FIFO_CONFIG_RX_3_4);
//EPINonBlockingReadConfigure(EPI0_BASE,0,EPI_NBCONFIG_SIZE_16,0);
//EPINonBlockingReadStart(EPI0_BASE, 0, 544);

}

网友:
ALTERA SRunner: An Embedded Solution for Serial Configuration Device Programming(Application Note 418)

网友:
问:
1.硬件连接
FPGA                      ARM
DLCK                     CLK  EPIOS31
nCS                        iRDY EIPOS27

其他FPGA的引脚是否可以用ARM的D0~D8自己定义?

2.目的是ARM作为上位机,向FPGA中传送数据。
对ARM的写操作,看EPI相关函数,没有发现呢?
有的是     EPINonBlockingReadGet8   这样的读操作
写操作只有一个   EPIWriteFIFOCountGet
是否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
已经解决,不用EPI,直接用GPIO的发送和接受功能,模拟时钟,片选信号,就行了。

// Initialize the InputPort.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H_BASE, 0xFF);

// Initialize the OutputPort.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0xFF);

// 输出信号
ROM_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GPIO_PIN_2);

//输入信号
ROM_GPIOPinRead(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1, GPIO_PIN_1);

网友:
EPI的写,只要写相应的地址就OK了,操作起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读也是直接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