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中如何设置外部5V信号输入

楼主:
现有一个问题,请咨询大家,ISE 中如何设置外部5V信号输入,具体为:使用Xilinx-v4系列FPGA,IO接收电平为3.3V,现外部输入信号为5V,如何在ISE中设置,使其输入IO能够兼容5V信号输入。

网友:
不想在外部使用电压转换芯片,问可否在ISE中设置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那款FPGA可以承受5V的电压不?

网友:
你提这个设置功能很少见啊,大部分都是要求在都是外部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好像只有远古时代的FPGA(如Spartan-2)有耐5V的,现在的型号都不行。

网友:
哦,打算选用Xilinx-V4系列的FPGA,资料上描述最大上3.6V,由于需要输入引脚数量过多(超过100),所以不想外接电压转换芯片,除了
Spartan系列的,大家有没有用过别的型号的FPGA可以外接5V输入,Altera公司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
 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前面说的耐5V的Spartan-2是远古时代的产品,这年头FPGA的spec都往低电压跑,哪家都不鸟5V了,特别是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