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的探头类型

楼主:
温度传感器的探头是温度传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被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刺入(浸入)式探头。这种探头主要用来测量液体和固体的温度,探头的前端设计成针状,以便刺入。在使用过程中,假如探头的温度比实际测量物体的温度低,由能量守恒原理有,热能会从被测物体传导到探头上面;假如探头的温度比实际测量物体的温度高,这时热能则从探头传导到待测物体上面。此时,待测物体将被加热升温,所测得的温度是加温之后的物体温度。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探头与介质的比值,原因在于探头与介质的比值越好,更能精准的测得物体获取的能量,减小测量所产生的误差。我们要明确仪器测量的温度数值不是介质的温度,而是传感器的温度。减小测量误差的方式主要有:确保刺入或浸入的深度为探头直径的10到15倍;当待测介质为液体时,要尽量使其处于静止状态。
    二、空气温度探头。这种探头主要用于空气温度的测量,比如冷库、冷柜、空调室、通风场所等等,探头裸露于空气之中,所以很容易受气流扰动的影响,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气流为2-3m/s时,顺流轻移到探头上面,使温度达成平衡稳定。
    三、表面探头。这种探头主要用于物体表面温度的测量。使用的时候探头的前端得垂直于被测物体,和待测物体紧密接触。必须注意的是探头与被测物的接触面都必须平坦,否则容易引起测量误差。
    因为探头是温度传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选择它时就一定要注意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使用场合选择一个合适的探头类型,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