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有200倍的分频芯片吗 跪谢~~~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跟老师做一个项目,想要把200M的信号分频为1M的信号,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搜到合适的分频芯片,不知道有木有200倍的分频芯片,现成的倒是有10倍和20倍的分频,不知道把它们两个串联起来用的效果怎么样,晚辈是新手,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串联肯定是可以达到分频的效果,关键是看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同步的时钟,如果只是要一个1M的时钟信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对相位抖动没啥要求,直接用一片CPLD芯片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们这个信号是正弦信号,把正弦的200M分为1M的,相位上我觉得没什么具体相求,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可调的延时芯片,我就是担心两个分频器的串联,会不会相互间的串扰什么的,我是新手,也不太懂,,还麻烦前辈多多在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CPLD或者FPGA倒是都可以,只是我们老师想让我们用芯片去做。。。。哎 没办法啊。。。不过还是很感谢您~~~

网友:
正弦信号有200倍分频的芯片吗?

这个好像TI的有100倍分频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啊 好 我查查哈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