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低电压系列的JTAG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没事的时候都看看低电压(MSP430L092)的MSP430的数据手册,看到应用于430管脚的电平不能高于1.9V。
这就让我产生了疑惑,我们平时用来调试MSP430的调试器还可以用不?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TI官网提供的MSP-TS430L092调试工具,其性能如下

MSP-FET430U092 是一款强大的闪存仿真工具 (FET),它包含在 MSP430 MCU 上快速开始应用开发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它包含 ZIF 插座目标板 (MSP-TS430L092) 和 USB 调试接口 (MSP-FET430UIF),用于通过 JTAG 接口或 Spy Bi-Wire(2 线 JTAG)协议对 MSP430 系统内置器件进行编程和调试。只需使用几个按键即可在数秒钟内擦除内存并对其进行编程。 调试工具可将 MSP430 连接到所包含的集成软件环境,提供的代码可帮助您立即开始设计工作。所包含的 MSP-TS430L092 开发板支持采用 14 引脚 TSSOP 封装(TI 封装代码:PW)的 MSP430L092 器件。 14 引脚插座目标板 (MSP-TS430L092) 也可独立使用,无需附加调试接口。 有源电缆板将 MSP-FET430UIF 上的 3V 电源和 JTAG 信号降为适用于 MSP-TS430L092 电路板的 1.5V。将这两个电路板连接起来即可实现一个透明接口,用于调试受支持 IDE 上的 0.9V MSP430L092 应用。 包含项目有: 具有 14 引脚 TSSOP (PW) ZIF 插座的开发板 (MSP-TS430L092) MSP430L092 有源电缆电压转换板 JTAG 插头电缆 一款 MSP430L092SPW 器件 Mini-JTAG 电缆 USB 电缆 USB 调试接口 (MSP-FET430UIF) 特性USB 调试接口 (MSP-FET430UIF) 可将基于闪存的 MSP430 MCU 连接至 PC,以进行实时的系统内编程和调试 技术规范 在电流为 100mA 时,软件可配置电压介于 1.8V 和 3.6V 之间 支持为保护代码而熔断 JTAG 保险丝 支持具有 JTAG 插头的所有 MSP430 电路板 支持 JTAG 和 Spy-Bi-Wire(2 线 JTAG)调试协议 具有 ZIF 插座且适用于 MSP430L092 器件(采用 14 引脚 TSSOP (PW) 封装)的开发板 (MSP-TS430L092) 包含 LED 指示灯、JTAG 适配器和用于原型设计的插头外引脚 提供有 USB 电缆和 14 引脚导线电缆 包含 IAR-KICKSTART 和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集成开发环境,它们包含汇编器、连接器、仿真器、源码级调试器和代码受限的 C 编译器

网友:
USB仿真器可以配置输出电压的啊(1.8——3.6V可调),你配成1.8V的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