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F28035的SPI例程有点不懂

楼主:
Uint16 SPIA_WriteRead_8bit(Uint16 data)
{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 >= 3)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3呢
 { //如果发送FIFO里面还有3个或3个以上的数据待发送就等待
  ;
 SpiaRegs.SPITXBUF = (data << 8);//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 0)
 { //如果接收FIFO里面已经没有数据了就等待,直到接收到数据为止
  ;
 }

 data = SpiaRegs.SPIRXBUF;
 return (data & 0x00FF);
}

这个为什么既要发送又要接收呢。但是我看后面的程序时有专门有一个函数是接收的。有点不理解。刚学。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这是哪里的例程?

2种可能:
1、这个例程在做loopback自发自收
2、SPI协议本身,发送的时候也同时在接收,所以发了之后要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
周立功上的。那为什么判断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 >= 3)  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判断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 >= 3) 这个呢。

看注释:

//如果发送FIFO里面还有3个或3个以上的数据待发送就等待

它一共有四个FIFO,程序应该是一次写两个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