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断函数后为什么又马上先关中断,结束时再开启中断

楼主:
void uart_irq(void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232_BASE,0x0);    //本想清标志位,状态寄存器的部分位写0可以清零,但接收标志位和发送标志位写0无作用,只有发送完或读取接收数据,会自动清零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UART_232_BASE,0x0);
    if(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232_BASE) & 0x80)
    {
      i = IORD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UART_232_BASE);//如果没有这句话,读取接收数据,则下面的while会一直等待,接收状态标志位一直为1。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232_BASE) & 0x80);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UART_232_BASE, i);
      while(!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232_BASE) & 0x40);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UART_232_BASE,0x80);

}

上面是串口的接收中断函数,先清中断标志位,再关中断,最后开中断,好像,只要清标志位,不用关中断和开中断了,这样写有必要?

网友:
防止重入或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