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 LM Flash Programmer

楼主:
看到版主--永远的不知   回复的一个帖子,您按照TI stellarisware里的boot_seral和boot_demo1例程下载试试,下载工具用lmflash programmer,下载这两个程序前,先把flash擦干净,先通过jtag下载boot_seral,再通过lmflash programmer选择串口下载boot_demo1。 ”版主说的把flash擦干净 ”是不是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擦呢?
选中Erase选项中的“Entire Flash”,然后点击“Erase”就ok了?还是用别的方法呢?
我就是怕把芯片给锁了啊,锁怕了!! [ 本帖最后由 fendou 于 2012-3-24 10:12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板子?
LMFlash Programer 支持 Stellaris ICDI 仿真器,所以只有用 Stellaris ICDI 这样的仿真器才可以用 LMFlash Programer 来擦除和下载及解锁。

网友:
1. 选中Erase选项中的“Entire Flash”,然后点击“Erase”就ok了
2. 使用ICDI仿真器,即使被被锁住了,也可以通过ICDI解锁。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
我用的是TI  的LM3S9B96板子。

网友:
直接擦除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锁片子也不是由于这个地方引起的

网友:
bootloader检测的是程序区(0x1000)开始的前几个字节,如果是oxff,就下载更新程序,如果不是0xff,bootloader认为已经有程序了,不再进行程序更新,所以,如果你要更新程序之前把程序区的前几个字节擦了就可以了,不必全部擦除全片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