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讨论warnning: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以及entry point 的意义

楼主:
打算细致的讨论一下warnning: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虽然之前有很多人谈过,但大多说得不够详细。

分三点讨论。

网友:
第一,什么是entry point ,定义entry point 有什么意义

我的回答是,这只是CCS调试时候的一种跳转,对于实际程序运行并没有意义。

以28335为例:芯片复位后,我们能看到的第一个地址是3FF9CE,之后将运行BOOTROM,然后跳转到FLASH的33FFF6也就是说,33FFF6中的跳转指令将决定程序之后的跳转:

网友:
那33FFF6中是什么,看程序:

也就是说,芯片上电后究竟从什么地方运行和entry point 无关,而是和实际程序中的定义有关。

网友:
第二,那定义entry point 有什么意义

做个试验试一下,当entry point 为code_start时,用file-->load program下载程序到RAM,CCS直接自动把PC指针指到code_start程序:

当entry point 为_c_int00或者为空,用file-->load program下载程序到RAM,CCS直接自动把PC指针指到_c_int00:

网友:
第三,那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没有区别,所以我个人建议不要纠结。

区别在于用load program后,在调试时是否运行code_start中的初始化程序。

比如如例程中这样写entry point 为code_start那么在进入main的时候你的watchdog就已经被disable了。

否则watchdog会在   InitSysCtrl();中disable.

这只是基于调试,实际的程序运行,仍旧以帖子中谈到的第一店为准。

也就是说entry point 只是CCS调试时候的一种跳转,对于实际程序运行并没有意义。

而warnning: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只是编译器的警告,因为编译器发现入口地址不是默认的_c_int00 。所以也没有关系

;// The compiler may warn that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project is other then
;//  _c_init00.  _c_init00 is the C environment setup and is run before
;// main() is entered. The code_start code will re-direct the execution
;// to _c_init00 and thus there is no worry and this warning can be ignored.

网友:
本来到此就结束了,但觉得不谈一下_c_int00,本文写的就并不全面。

_c_int00是TI库文件中的一个函数,进入之后会对系统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这些初始化是发生在main函数之前的。其实如果需要在main之前做一些事情可以修改它,或者在codestart中进行修改。(原始代码我附在附件中)(还有一个压缩包是库文件的所有源代码)

网友:
写的非常好,支持顶一个

网友:
帖子是很好啊,但下东西要钱就不好了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这也太贵了,下不起啊

网友:
目前还没学习到这个阶段,只能赞你一下就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