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用adc采集数据,采集的数据通过dma传输到内存区域存起来,然后在lcd上面显示。adc采样频率是1M,lcd的屏幕大小是320*240,我在想adc采样的大量数据要怎么样在lcd屏幕上显示出来呢?adc每秒钟采样频率是1M,而在屏幕上不可能1S显示1M数据的,这些数据要怎么处理之后显示到屏幕上结果才准确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将这些数据取平均值,每100个点取平均值再送到屏幕上显示。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不可能每个数据一刷新,尽量提高刷屏速度就是了。数据怎么显示应该个触发信号有关系。

网友:
你做的这个啊,能给我发点示波器资料吗?136374892@qq.com

网友:
数据刷新率要根据你的屏以及你的设计指标来总和决定,屏本身的刷新率是极限,你的采样率过高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