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PFC 控制方法----之 占空比

楼主:
以前想了想,下午推导半天,开始想着占空比肯定与正弦波的相位有关,但是推导过后发现,占空的式中没有正弦波的影子。不知道是对是错,请大家指出。

注,推导适用于断续及临界模式。

数字PFC

网友:
有一处错误,Uo平方,忘了个2

网友:
一看到数学就头晕

网友: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电子,更和数学结合紧密。

网友:
又发现一处错误,就是……
能量不守恒

网友:
又修改了里面的错误

网友:
嗨,没人参与讨论啊,

有砖就砸过来吧,别沉默

网友:
继续我的PFC算法

虽然没有讨论对象,但还是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

在网上找了好多关于数字PFC的算法。此算法和别人的不一样。我的到底错在哪儿呢?

网友:
要是再没人理我,我就申请“PFC的dontium算法”了

网友:
近两年的帖子,自己顶起来。

找拍砖人!

网友:
初步看了,感觉问题出在红框处,你把输出电压忽略了,事实上,输出电压Uo必须加入运算,电感储能的释放,必须以Ui和Uo之差来计算,因为当Ui<=Uo时,电感储能是没法释放滴~~~

网友:
你在 8楼贴出的别人的算法,俺感觉还比较靠谱滴~~~

只是只有后半截,前半段能否贴出,让俺也欣赏一下,别人的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红框处的式子,是开关管导通时,电感的储能过程,与输出电压无关的。

能量释放时,需要考虑输入及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帖的,是俺后来接着又推导的

都帖出来了,前半截在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六楼附件及八楼图片,它们加起来是完整的。

六楼附件中的式5,即考虑了电感在释放能量时输入电压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红框处的这一行式子,推导再写的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仅是电流的推导:

网友:
我总感觉你的积分公式用的有误,代入存在问题。

还是请你将红框处的这一行式子,推导过程再写的详细点~~~

网友:
需两次积分,先对   积分,再对 t 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导过程你应该能看出来了,50Hz正弦波对于PFC的开关频率来说,是看作常数的。

所以,那个式子的积分仅是对时间 t 的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中的波形,方波代表开关管的导通(高,代表导通)
三角波是电感中的电流。

你推导一下看看,与我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50Hz交变的正弦波,其时间变量对于PFC的开关频率来说,可看作常数。但时间变化对应的幅值变化,是不能当作常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因为推导出的结果,与你的完全不同,所以才反复提醒你仔细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你的推导

网友:
由于EE图标在,显示不清楚,再重发一遍,请DT版主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按照你的公式:

将
   式代入,得

由于
  ,再代入,得

网友A:
后面的附件不用管他,乱七八糟的,EE的图片编辑功能很不好~~~

网友:
由于       ,代入后,公式

也可写入成如下:

网友:
计算结果,总是比你多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附件不用管他,乱七八糟的,EE的图片编辑功能很不好~~~
我们看看,如何改进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那个图标水印,希望再淡一点~~~

网友:
以看得清里面的文字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图标水印,希望再淡一点~~~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导过程已贴

有空看一下吧

是否有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第一个认真看推导过程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咱们的推导过程应该说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积分常量问题。

现在的PFC,都工作在断续模式,如果连续模式,就可能失控。

所以我推导时的假定:断续或临界

这样,在T1时刻,电感中的储能已完全泄放,即电感的储能过程都是 “ 从头开始 ” 的,所以将T1处看为0作积分不影响结果的正确性。

如果这样考虑,你推导的公式和我推导的公式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不用谢,先欠着吧~~~

没人拍砖着实让人难受~~~

你的感受和俺一样~~~

欢迎你以后多拍拍俺的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理解了~~~

俺不搞电源,这点俺疏忽了,应该是断续脉冲型驱动。

开关电源也一样,必须要用断续模式驱动。

=====================================================

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储能公式中,未考虑输出级电压的影响,实际上,由于输出电压(储存在滤波电容上)的存在,电感能释放中,不可能完全释放干净,完全转换。

俺感觉,应该用如下公式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只拍一砖后别跳起来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关断时,俺是用的这个推导:

S关断时,L的能量W1通过与其串联的输入电压,提供给负载。由串联电路的电流相等入手,不难求得输入电压提供给负载的能量为:
所以(2)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