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NoDevice的问题

楼主:
我刚新装的QuartusII,在下载里面显示No Hardware,点击Add Hardware提示kernel mode driver not installed,在网上找了半天,都解决不了,希望高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是否有未识别的器件    可能是没有设置驱动的路径   下载器未识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的驱动问题,你用的USB还是BYTE的下载器呢?